GX work2 使用标签FB管理

楼主(2013-09-23):
GX work2 的FB管理中的局部标签在定义时数据个数据类型的含义代表什么啊 eg:VAR_CONSTANT 、VAR_INPUT、VAR_OUTPUT、VAR_IN_OUT、VAR_RETAIN。请大神帮忙下。

网友A(2013-12-03):
VAR_CONSTANT 是在定义的功能块的范围内使用的常数 ,在其他功能块中不能使用
VAR_INPUT 是对值进行获取的输入标签,将变为功能块的输入自变量
VAR_OUTPUT 是从功能块输出的输出标签,将变为功能块的输出自变量
VAR_IN_OUT 是对值进行获取,从功能块输出的输入输出标签,将变为在功能块的输入输出自变量
VAR_RETAIN 是在定义的程序内使用的锁存型的标签,在其他程序中不能使用

网友B:
GX Developer 显示
淡风游云

网友C:
1楼正解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