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比如上面这个,Y0输出10000个脉冲,X0对脉冲进行计数,然后当C255=10000时,是不是表示运动完成。(忽略电子齿轮等等)
有一点想不明白,加入是按照我的这个理解。那么X0能不能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检测到10000,我的意思是可能用一道C255的敞开和常闭,加入一个周期或者几个周期内部能检测10000,那程序判断为故障?如果下一个周期检测到10000,那又没有故障。

如何理解呢?

网友A:
将本身的Y0输出到X0上面吗

楼主:
不是啊,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的信号接到X0

网友B:
告诉计数不占周期,只是不明白你的用意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就刚才那个例子,5000HZ 10000个计数,时间=10000/5000=2S。意思就是PLC发出脉冲后,2S之后X0才能技术满。在闭环系统里面,就表示完全完成控制。加入我在程序中药判断伺服电机是不是完成了指定的圈数,就要拿发出的脉冲数和X0的计数值比较,如果相等(C255=ON),不相等(C255=OFF),程序里面调用C255,可以判断伺服电机是不是故障.。但是在计数的2S中,C255肯定是OFF的,但是此时又不能说伺服故障,因为他还在运行,这里怎么理解呢?

网友C:
一般伺服都有定位完成的输出信号。你采集那个信号就可以。还需要在用高速计数来测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伺服都有定位完成的输出信号。你采集那个信号就可以。还需要在用高速计数来测脉冲?

楼主:
我看见好多用伺服的机器,他们也还是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入到PLC中。这个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