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异步电动机和三相同步电动机的区别

楼主(2013-09-23):
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才能控制同步电机?应该设定那些参数,比方台达VFD-B,在此拜过了!!

网友A:
同步电机有专门的控制器,不是随便一个变频器都可以用的。
而且同步电机的励磁方式不同,控制方法也不同。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什么样的,很难给你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答案。

楼主:
电机是:三相永磁同步变频电动机,型号FTY750-6,额定频率410HZ,额定电压350V调频范围10-1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