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我有一个触摸屏三菱 F940GOT的程序是用DU/WIN作的.现在想在里面的程序转换到TD1050-Q里.不知道怎么转.谁能帮说明下

网友A:
最好手动转换编写。
手动转掀编写也有个问题.里面的图型不知道那上里拷过来.

网友B:
好像不能转吧
QQ 20471661

网友C:
直接转不行,你可以先把程序传入GOT,再用GT WORKS 3上传试试。
这个方法不行.格式不一样.

网友D:
用GT2先新建TD1050-Q,然后在在工程菜单下——其他工程读取这个DU/WIN文件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huang525991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T2先新建TD1050-Q,然后在在工程菜单下——其他工程读取这个DU/WIN文件就可以了

    第一张是GT2里.第二张是GT3的

网友D:
    用GT2先新建TD1050-Q,然后在在工程菜单下——其他工程读取这个DU/WIN文件就可以了,我经常帮别人这样转换的
  • 下载积分:+1(huang5259910) 真诚感谢!

网友E: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F:
    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