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力矩下降问题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侠,我前段时间做的一套设备使用了两月之后步进电机能运转但是保持力矩出现下降现象,定位不准。用手推,感觉减半了。步进电机位 山洋:103H78230740
驱动器为 雷赛 Q68MCD
拿驱动器驱动其他设备的相同电机 :正常工作
拿其他设备驱动器驱动这个电机: 能运转,保持力矩减半
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电机,工作正常 只是用了一天后该电机力矩也下降了。用同样方法排查,还是电机出问题了
哪位大侠碰到过此类问题没?指导一下,谢谢!
半月谈

网友A:
选用那家的驱动器,就选那家的电机。要求驱动器及电机的功率/性能要一样。
HAIHUKUOJI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与步进电机不匹配或电流设置太大,导致步进电机过热,磁性减退造成的。雷塞的步进产品使用的不少,还有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使用1年来没出现过问题,最好用雷塞的驱动器控制雷塞的电机。

网友C:
我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给步进电机供电的电源除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