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 AI8X13Bit问题 急急

楼主(2013-09-23):
cpu完全再启动后,模块8个通道采样值波动很大,过十几秒后所有值全是—27648,启动模块诊断,显示模块好且可用,关闭其余的7个通道,只有一个通道故障现象也是一样,
我觉得是模块的出了问题,关键是这样的模块公司一般也不会有备份的啊,买一个几大千,关键是判断错了就会让公司损失很多钱的,
哪位朋友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8 个通道全是电流输入 4—20MA

网友A:
感觉你的接线是否按手册上面进行,西门子一般这样模块全部通道故障比较少见。你检查那个COMP+和MANA之间是否连接、同时将传感器拿出来,就近连接到模块看结果(这个是排除外界干扰)

楼主:
感觉你的接线是否按手册上面进行,西门子一般这样模块全部通道故障比较少见。你检查那个COMP+和MANA之间是否连接、同时将传感器拿出来,就近连接到模块看结果(这个是排除外界干扰
回复:
线路是以前设备厂家做的,所有的M-都没有连接,这个是40针的连接器的,

网友A:
那也需要检查确认的,到底有没有接触可靠。发一个模拟量连接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B:
COMP+和MANA要短接的,你的情况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这类问题曾经处理过,也是设备厂家并没有短接线,也是使用大约1年后出现的数据不稳定和溢出情况。短接后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公司同样AI8X13Bit的模块倒是有一些,但是哪些模块在工作中,不允许停机的,我把其中的几路通道旁边的AI2X12Bit正常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