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菱步进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之前在用DOG回原点过程总是很顺利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在用DOG自动搜索会原点的时候 , 正常情况应该碰到限位开关后停顿之后反转回来的 , 但是今天遇到电机停顿之后还是继续正转 。用PLSY指令测试的时候是可以反转的 。 线路也没错
这是DOG程序 DSZR X000 X000 Y000 Y003

楼主:
比如 正反极限的设置 原点回归的速度,爬行的速度、最大速度、加减速时间等等 就没写贴上写出来了

楼主:
就请大神们指点了

网友A:
你有没有指定电机旋转方向?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

网友B:
什么原因,是什么样解决的,请楼主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