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请问各位SPD指令行到的频率数据用在发送脉冲指令PLSY的频率值上做为 伺服速度跟随,可以吗??伺服为位置控制模式的
半月谈

网友A:
不行的呀,脉冲的频率和个数都是在指令执行之前写好的,在指令执行过程中修改脉冲的频率和个数都是无效的,如要想要执行新的数据,必须得把执行条件断开后在接通才有效呀。
我看这个指令的说明里,指令执行中改变S1也就是频率,那么输出频率也会随之改变的。主要没这么用过。
HAIHUKUOJI

网友B:
可以的啊!我也这样用的,很稳定的,不过有一点,spd~plsv中间会有时间差的,
啊老兄,SPD--PLSY之间的时间差会有多少,可否在执行中加补偿呢。

楼主:
也就是说,伺服跟随的速度会滞后于被跟踪的速度 对吧。有解决办法吗?
原速度基本是恒定的。伺服只是跟随一段距离。

网友C:
你要知道SPD这条指令的含义
它是测量频率的 更新速度是根据你设定的测量时间来确定的
你设定500MS 那么就滞后500MS+1扫描周期
一般都是设定1S测量 这样会比较准确一点吧
真诚感谢!是这样的,主要我做的这个东西吧,原速度是先转起来的,只是到某一点的时候启动伺服跟随,也就是说频率是先就有的。我觉行应该没有问题,系统正在做。试了才知道效果。。。
  • 下载积分:+5(catfree) 好贴好贴!

网友D:
    是可以的,不过一般很少用来检测伺服电机的速度

网友E:
    这SPD测量密度,比较简单的

网友F(2014-03-08):
    楼主试过效果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