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q系列的通讯方案有问,望熟悉此方面的大牛给个提示

楼主(2013-09-23):
一直都在做fx系列的plc,现在有一个项目来了,感觉fx的做不了,于是尝试一下q系列的。主要情况如下:
大概有10到15个数据经【RS455--串口模块】以轮询的方式传至plc,然后做一些列的处理比较以及动作。PC端不定时查询plc寄存的数据。
大概的工作就如此而已,数据处理估计占400步左右,不知道扫描周期如何。或者说轮询的速度够不够快,因为此项目需要一定的速度。
在此先谢谢大家能看到这里了!谢谢!

楼主:
没人来…我不是没看过它的用户手册,我也知道q系列的一个ld去到34ns,fx的700ns左右。扫描周期是0.5ms到2s……这些我都知道,但详细的不知道了

网友A: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Q系列提供多种数据传输方式:有以太网,方便省事程序不用写只在参数设定一下就OK;有光纤传输,也是只要设定参数即可,不过这要PC支持光纤;有RS232/485这些就要写程序,相对麻烦;
就目前你的10~15个数据用455传输,直接用FX系列就能满足,何必要Q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Q的24N模块在编写上不是很方便,但是比较灵活,至于通信速度的问题,主要看你相应速度,如果想让10-15个模组在2秒之内完成基本是不现实的,估计要在5秒一次才能轮询完成

网友C:
通讯速度不但看上位通讯模块,还要看下位外设的响应速度如何。我用C24模块和多个RKC CD系列温控器通讯,读1个温控器的PV值就要花费2.7~3S的时间;但我用C24读写多个三菱FR-E740系列变频器的频率,平均每台只花费0.5S。都是无协议通讯,时间差距就这么大。

楼主:
或许是我过多的提及到无用的地方吧,我主要想问的还是速度方面的,我那个是10到15个数组,直接就是数字来的,轮询寄存。要求是1s以内尽可能的多处理。但貌似fx这个做不了快,所以用上Q系列的,但Q系列的cpu不太熟。所以做这张贴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