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大神解释下什么是无源和有源4-20ma

楼主(2013-09-23):
最近遇到个信号隔离器和配电器,用信号源当做输入经过以上两个东东传给plc,有的信号能过去,有的则不能,后来听人说是有源和无缘的问题,求大神给讲解一下什么是有无源,还有就是4-20ma几线至的问题。
宁静致远

网友A:
我简单理解为 有源 四根线 两根电源线 两根信号线
无源 两根线 两根信号线 用信号线的电压来进行工作所以不需要再另接电源

网友B: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来说说吧!
有源是指需要接电源的,一般我们用直流24V,然后有4-20mA信号输出点,也就是要有4个接点:1个电源正,1个电源负,1个信号输出正,1个信号输出负。
无源,一般只有两个接点,1正,1负。这种在采集信号时需要串电源进去,否则是无法采集信号的。

网友C:
我觉得2楼解释的靠谱

网友D:
同意2楼

网友E:
妈妈给钱让孩子买东西孩子没钱(无源).孩子自己有钱(有源)也把东西买回来了
这个源是指物体本生所含的能量.这个源包括电能,压力.热能等等.仔细看看分析一下你电脑桌上的音响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F:
无源:就是自身不使用电源;如开关,按钮等;
有源:就是自身需要使用电源;如传感器等;

网友G:
2楼分析的对,定义也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H:
对PLC有源就是公共端要接电源P24或N24,无源就是像中间继电器只是控制其通断不用接入电源端
求大神解释下什么是无源和有源4-20ma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