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可否驱动变频

楼主(2013-09-24):
一个220V变频.一个380V的变频.220的那个没有通讯功能.380的有通讯功能.但家里没有380电源.问一下大家.可否用220的驱动380的?没有试过怕两败俱伤.

网友A:
你是说用220的变频输出给380的变频吗?不可想象。

网友B:
变频器是为电动机调速而生的,负载是另外一台变频器应该不行。

网友C:
不行的,你的220的变频器输出还是220V,它是没升压功能的。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看看你变频器里面有没调整220V级和380V级的参数,把这个调整成220V的就解决问题了嘛,再看看母线电压参数的调节范围是多少了,也可以调整这个参数。

网友D:
想法大胆,谁敢测试下吗?

网友E:
拉倒吧, 还没看到有人这么整

网友F:
不行,不能用

网友G: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好像220的输出也是3*220

楼主:
是220V输入380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不能用
依据是什么?我这个220的输出是380V.用这个三相做另台380输入的变频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倒吧, 还没看到有人这么整
客观条件所迫.并非每一件事都有人做过.

网友F:
正常时输入单相AC220V通过单φ变频器变成3相380V供给3相电机使用。
正常时输入三相AC380V通过3φ变频器变成3相380V供给3相电机使用。
你主要相用3φ变频器的通讯功能。
关键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含有大量谐波,它对后一级变频器可能造成不可预知的损坏。再说你也可能是小马拉在车。
保护值定小些,试试也可。真真用于实际工作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时输入单相AC220V通过单φ变频器变成3相380V供给3相电机使用。
正常时输入三相AC380V通过3φ变频器变成3相380V供给3相电机使用。
你主要相用3φ变频器的通讯功能。
关键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含有大量谐波,它对后一级变频器可能造成不可预知的损坏。再说你也可能是小马拉在车。
保护值定小些,试试也可。真真用于实际工作中。不行。

没有负载,只是试试程序而已.谢谢.

网友H:
应该不会坏,380的顶多就是欠压不工作,变频器自身其实也是个性能良好的保护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会坏,380的顶多就是欠压不工作,变频器自身其实也是个性能良好的保护器

不对,若是前变频器输出不是工频输出,偏高太大,会造成后变频器电容短路而损坏前变频器,
太小,380的顶多就是欠压不工作。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前变频输出怎么会有高低?50HZ时400V左右,调到48输出估计差不多了.怕的不是电压高低问题.而是非正玄波对后级变频的一次整流的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负载,只是试试程序而已.谢谢.

那整个变压器就行了。可以启动变频器的,要保证变频器没负载,我经常这样调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搞一搞   买份人身伤害险

没必要.本人25年电工.我在无奈的情况下132KW电机都直接启动过.185变频电容爆炸也经历过.380V弧光短路也受过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拉过运转高压电机刀闸.修电视切脖碎屏.修冰箱600爆炸.......在家电维修当过管理.在技校当过制冷老师........坎坷一生。保险是买了不过目前还不需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整个变压器就行了。可以启动变频器的,要保证变频器没负载,我经常这样调变频器的参数

没有3相啊?2相380可以了么?如果我用升压变压器再用电容移相得到一个380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K:
应该行的,你说下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
迈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行的,你说下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

没有负载只是试一下程序.读一下通讯.谢谢

网友L:
没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M:
有奇想,很有才!!哈哈。

网友N:
貌似没人尝试过,大胆实践下就知道了。

网友O:
380V 的变频器用220V 的电源是可以驱动的
只是力矩要小些

网友P:
买个BK100的控制变压器380变220的哪种接出线220的进线的380接变频器就行了但是变频器带不了负载

网友Q:
引用 楼主:

没有3相啊?2相380可以了么?如果我用升压变压器再用电容移相得到一个380是否可行?谢谢

看你这样多地方当过师傅,就搞个自藕变压器,把220变为380,任意接变频器二相就行了,变频器要取消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R:
电压档是测不出频率变化的,所以你测出来的电压值不代表实际值,你得确保输出一直是50HZ左右,还真可以,但这有什么意义呢,还有变频器有闭环电路,如果像你这样做,怎么实现输出端电路闭环呢。不过,这个可以试试,有试的意义,从理论上及变频器的模块功能上讲是可行的

网友R:
但是380V变频器要是坏的话肯定比220V理论上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你这样多地方当过师傅,就搞个自藕变压器,把220变为380,任意接变频器二相就行了,变频器要取消缺相保护功能。

输入缺相保护是变频器默认的,用户无非修改的.不知师傅如何做到的?

网友S:
不能用的。

网友T:
瞎扯什么蛋啊,首先变频器不具备升压功能,其次变频器的输出波形与我们电源的交流电波形不一样,不能带电气,所以是带不了你的变频器的,加个变压器,几十块钱的事情,搞这么复杂。

网友U:
单相220伏是可以输出三相380的。将频率调到50是可以驱动三相变频器的。但问题是没必要这么这么的整。

网友I:
引用 楼主:

输入缺相保护是变频器默认的,用户无非修改的.不知师傅如何做到的?

加个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3相啊?2相380可以了么?如果我用升压变压器再用电容移相得到一个380是否可行?谢谢

完全可以。看来你的理论功夫不浅。就要小心控制电压电源和变压电源分开。把变出来的3*380直接接到变频器上。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终于解决了学习用变频的供电问题.屏已正常点亮.这是个草图.

网友Q:
引用 楼主:
输入缺相保护是变频器默认的,用户无非修改的.不知师傅如何做到的?
是这样吗?欢迎论坛其他师傅来发言。

楼主:
经试验部分小型变频没有输入缺相保护.这是我临时做的220变380的隔离变压器.200KB.驱动这个65W风扇压降只有2V.如果有保护必须加移相电容.希望我的帖子对没有380V电源试验和学习变频的朋友有用.一个幼稚的帖子.大家见笑了.

网友V:
如果你的变频器可以允许单项380V应用就好办了,你可以把控制变压器输入220V和380V两种的,输出不用管他,你把电源接到220V的接线柱上,380V的接线柱就是单项380V了,变频器有很多品牌支持缺项运行,控制变压器尽量大一点儿,不能带负载啊,如果你的变压器够大,带负载也是可以的。本人没有试过,但这种方式升压是可以的。

网友W:
220v转380v变压器

网友X:
学通讯不带负载,台达vfd-m的直接用变压器,将220v升到380v就能用了。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Y:
双重逆变,无论如何,姑且不考虑供电侧变频器输出波形畸变,单独控制这一点都难!危险的!
个人觉得,可以考虑用个变压器供电,380两相即可让其工作,如果家用,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