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波动

楼主(2013-09-24):
PLC称重的,得到的称重结果总是在跳动,,,用表打输入电压稳定没怎么变化,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取平均值,采用数字滤波。

楼主:
教教,新手,不大会,

网友B:
你万用表的AD分辨率没有你AD模块的高。所以你以万用表测量数值做标准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控制电路有外部辅助开关电源,着重检查开关电源!这应该是干扰问题,如果没有开关电源,看看接地线!此类信号采集,建议设计之初采用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