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和利时 脉冲输出。

楼主(2013-09-24):
想请问一下,我需要用PTO_H脉冲串输出指令,发射脉冲,每秒10000次,该怎样才能监测的到啊?

网友A:
发射脉冲,每秒10000次,如何监测,确实是个难题,正在关注中

网友B:
直接将脉冲输出接到I0.0,直接读HCO不就行了.

楼主:
不行啊,走不了。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产品,但可以使用示波器监控,如果没有可以反馈至输入段使用高速计数功能进行监控。

网友D:
冷门PLC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