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就跳电

楼主(2013-09-24):
我的西门子变频器是220V电源的,后面接三相电机,现在有时候变频器上电,电源的漏电开关就跳。请问大家有碰到类似情况吗?
接220v电源的变频器,电机应该是接星形还是三角形的?

网友A:
漏电断路器后面,如果有变频器,推荐用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B:
要求漏电电流大于300mA

网友C:
电机应该是接三角形.零线不要经过漏电断路器.

楼主:
请问接星形的不可以吗?

网友D:
若是变频器无故障,就是漏电开关动作值选择不当。干脆选变频器专用漏电开关。
电机接法据实接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