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根据台达手册  P3-00  局号设定   1
                            P3-01   传输速率  0011      9600
                            P3-02   通讯协议   0000 7N2(modbus ascii)
              P3-04  通讯超时设定  0(设置任意时间就通信超时报警)
                            P3-07  通讯回复延迟时间  5MS
接线:        RDA与SDA短接与伺服控制器485+ (PIN no.5)相连,RDB与SDB短接与伺服控制器485-(PIN NO.6) 相连,SG接 PIN NO.1
程序:家园内某位兄弟上传的程序稍作修改

第一次做通信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大神们帮忙看看

一开始485接线时接错了, 把RDA和 RDB 短接 SDA和SDB短接了 不知道有没有把模块弄坏
附件: 485通讯修改.rar (11 K) 下载次数:524

楼主:
没人看下吗

网友A:
你用RTU 不方便点吗?

网友A:
接错也烧不坏的
  • 下载积分:+1(cp1123) 真诚感谢!

网友B:
    检查 用软件 PLC诊断 看是报什么代码  可以看出是什么问题的  估计是不是校验不对?
  • 下载积分:+1(cp1123)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用软件 PLC诊断 看是报什么代码  可以看出是什么问题的  估计是不是校验不对?

    是用GX诊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GX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