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4):
在这个程序中,m102得电的同时,m103会不会得电?还是要m102得电后,phA 上升沿再次到来的时候才得电?

网友A:
路过此地留个名,方便大家。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B:
要看光电开关的状态.如果是一直接通的话就不需要再触发.如果立即消失的话可能还会误动作.

网友C:
m102得电后,phA 上升沿再次到来的时候才得电

网友D:
是要m102得电后,phA 上升沿再次到来的时候才得电,因为PLC是返应一次要两个扫描周期
迈翔

网友E:
从程序看
在这个程序中,m102得电的同时,m103不会得电
..要m102得电后,phA 上升沿在本周期内有效时m103才得电.

网友F:
从1楼看到6楼,对于这个程序的理解全部错误。
按目前图上的程序,M102和M103是同时得电的。
如果将M103这行程序移到M102的程序之前,那么M103会在M102接通后下一次的PHA的上升沿才接通。

网友G:
七楼分析正确。。。。。两个段互调就在下一PHA上升沿M103通。。要不M102和M103同时通。。

网友H:
4楼5楼分析的对

网友I:
不一定,在实际试机中,如果有多线圈至位,还是会出现先M102先得电,后几秒,或不得电,或一起得电。最安全的办法是不用这种编程思路容易错!

网友J:
7楼正确

网友K:
这个通过仿真可以验证的啊,支持7楼。

网友L:
M102导电,PH_A上升沿在下一个扫描,M103置位

网友M:
7楼分析正确。

看来许多朋友对PLC扫描周期,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上跳沿有效周期;先扫描外部输入点并映射到内部输入区,再扫描用户程序,再把输出区的执行结果送到外部物理输出点,这些PLC的工作原理还只停留在理论上,一到实际应用就晕头转向了。

网友N:
同意!理论实际结合,厉害。

网友O:
1、关于上升沿,上一次扫描为0,本次扫描为1时,本次扫描上升沿作为通路处理(当然程序中有复位,双线圈之类的另说);所以楼主程序中上升沿的通断状态是一致的,
2、如果第一行置位成功,那么从上到下原则,那么第二行同样一路畅通的置位,(基于第一条的分析)
3、综上所述,两者同时置位,(仅针对楼主的程序段)

网友P:
7楼正解
QQ 20471661

网友Q:
大家说的都是正确的  只是针对点不同,7楼说的比较完善,前面说的针对问题说的很清楚,确实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动作

网友R:
7楼正解

网友S:
肯定是102 先得电,不得电哪来的103 的电,只是相差几十毫秒,
学者

网友T:
15楼的分析正确,在这个程序中,m102先得电的同时,m103也会同时得电。通过仿真验证15楼的分析正确!

网友T:
引用 网友O:
1、关于上升沿,上一次扫描为0,本次扫描为1时,本次扫描上升沿作为通路处理(当然程序中有复位,双线圈之类的另说);所以楼主程序中上升沿的通断状态是一致的,
2、如果第一行置位成功,那么从上到下原则,那么第二行同样一路畅通的置位,(基于第一条的分析)
3、综上所述,两者同时置位,(仅针对楼主的程序段)

分析精辟正确,在这个程序中,m102先得电的同时,m103也会同时得电。以通过仿真验证15楼的分析正确!

网友U:
我覺得6樓說的較正確
那要看樓主你想要的是PHA ON時,同時動作還是要第一次on一個.第二次再on另一個
19樓所說相差時間是有...可是plc執行掃描很快,OUT 輸出也會有少許DELAY(這些都是可忽劣的)

网友V:
要了解PLC扫描原理,才能正确判断。因为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上下两行的光电开关的上升沿都是接通的,另外M102线圈在前所以M102置位后再来计算M103,因此都可以得电。

网友W:
讨论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很简单你想同步就用一个内部中继,不想同步就加另一个中继或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X:
讨论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同意26楼观点。

网友Y:
希望能帮到你bbs.big-bit.com

网友Z:
同意6楼观点

网友AA:
有些实际使用时,上升沿下降沿的指令会和你所想的不同,我前几天写个程序,也采用上升沿指令,可是实际用plc试验没有输出哦,只好用延时时间方式来处理,我是需要让外部蜂鸣器响一下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从1楼看到6楼,对于这个程序的理解全部错误。
按目前图上的程序,M102和M103是同时得电的。
如果将M103这行程序移到M102的程序之前,那么M103会在M102接通后下一次的PHA的上升沿才接通。

完全正确。

网友AC:
6楼正解.

网友AD:
要m102得电后,phA 上升沿再次到来的时候才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