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斜坡指令求助

楼主(2013-09-24):
西门子300编程中有没有指令与三菱ramp指令相同的功能,即斜坡指令,如果没有能不能给提供一个,谢谢。

网友A:
用个定时器就行。。。。用定时器的值做斜波。。。。

网友B:
自己编一个块吧 当小于设定值 每个扫描周期就加一个步长,当大于设定值时就减一个步长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