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Smart 700 ie可能不小心把开机等待时间(startup delay)设置为0了,现在无法进入到Loader菜单上去了,因为看不了IP,现在程序也无法下载。求大神帮忙啊!跪谢!

网友A:
回工厂设置操作吧。

网友B:
只要你以前下载过程序,完全可以在运行界面下载程序的,你可以连上编程线更新OS试试看,打开PROSAVE,设置连接参数,点击更新OS,顺利的话,可以恢复

网友C(2014-03-09):
先找一台正常的smart备份,将备份恢复到现在的设备,传输设置勾选恢复需要重新启动目标设备进行覆盖性恢复,屏幕不需要任何设置,这个一定要用USB-PPI电缆进行传输,无法通过网线进行恢复

网友D:
smart 700ie怎么备份触摸屏程序呀,用什么软件是WINCC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mart 700ie怎么备份触摸屏程序呀,用什么软件是WINCC吗???

安装winccflexible后,会有prosave软件,用它进行备份

网友F:
如果是单纯的备份和恢复,也可以安装单独的prosave软件包。体积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