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现在公司要把普通空压机换成螺杆空压机。现 十台大概总功率 80KW  。换成什么样的好一点啊?大概要几台!谢谢
用气量怎么计算的?螺杆空压机的好处?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上不说了吗,螺杆泵空压机

网友B:
计算用气量,最好带变频

网友C:
2台37KW的差不多了.最近我帮老板安装了几台.37KW的.文本屏.PLC控制.一种是变频一种是三角。浙江产的开山牌.上海的斯诺克也不错.开山牌的便宜点.
螺杆的比老式空压机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D:
你看你用气量,是多大,干码要用十台,买一台不就可以了~保养起来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你用气量,是多大,干码要用十台,买一台不就可以了~保养起来也方便

楼主只是说以前十台.你以为选一台是合适的么?第一空压机本身容易坏.(有时有的设备不能断气源哦)第二.可以放在不同地点.以减小长管路的功率损耗.第三.可以随时添加台数.因为用气量的预算可不好把握.
用气量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E:
建议买两台,一备一用!

网友F:
用两台37KW的联机比较好。现在螺杆空压机基本都是变频的。

网友G:
应该是三台比较好,牌子要慎重的选。可以满足备用,也可以调整气量。

网友H:
台湾的富盛很不错

网友I:
英格索兰的空压机最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用康普艾的。。。。。2台37KW的。。。

网友K:
最好带自动升压变频器的

楼主:
用气量怎么计算的?还有螺杆空压机的好处?谢谢大家

网友L:
用的上海浪潮空压机,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气量怎么计算的?还有螺杆空压机的好处?谢谢大家

好处是.噪音低.节能---特别是变频的有休眠功能.故障率低.
既然你有以前的十台在用,那就把10台的立方数加起来就可以了.要是新办厂必须加损耗和余量.
要是以前10台用气量够的话就不要余量了.因为以前10台长时间使用,排气动力根本达不到要求了.
要是再新添设备,只要看设备标牌.上面有用气立方数.
你好!老乡!我是给老板提意见.请问你又没有书面的材料可供参考呢?万分感谢!
  • 下载积分:+2(dhyxmd119) 真诚感谢!

网友M:
    买2台一备一用,致于买什品牌,看谁给的回扣多就买谁的吧.

网友N:
    我们用的是凌格风品牌,质量很不错。

网友O:
    我们用的美国寿力,一直在用,没坏过。螺杆机噪音小,无磨损,无阀片,寿命长。维护周期长。

网友P:
    最起码要用两台以上,最好是四台。2备2用。50一台,就用两台。37的太小。到时气不够用。
    22的就用四台。
    我计算了一下,用气量大概是13m³;/min.37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P:
    针对空压机,最好是有余量。要不然长期工作,对空压机寿命有影响。现在的空压机都可以自动减负载。多一点。有益而无害。

网友P:
    螺杆空压机的好处就是输出功率比较接近实际功率。一般的压缩空压机就有差别

网友Q:
    大家说得都很好,建议买两台37千瓦的,不过个人觉得,买简单星三角控制就好,延时轻重车即可,一台常运行,一台气压不足辅助运行,气压充足停车,两台隔天交叉运行,有助设备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