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我厂有一台电动机500KW  电压6KV  额定最大电流60A  功率因数 0.8,自从上次坏了之后送出去修过之后拉回厂里装机空载 电流37A不加负载,加了负载以后电流80A运行了一段时间监测电动机绕组也不发热,就又运行了3天今天早上跳闸了一次显示过电流然后就又送电开车运行到现在。我们车间主管把保护电流调到94A了
有两个问题
第一厂里6KV电压实际电压为6.6KV   6.3KV  6.1KV 按照平均电压算功率的话6.3KV*80A*1.732*08这个功率真的不是一般的大,谁知道什么情况?
第二这个功率因数肯定比0.8小的多又是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谁又能算出实际功率因数

网友A:
保护电流调大到1.5倍额是可以的

网友B:
6.3KV*80A*1.732*08功率是这样算的么?

楼主:
你说如何算

网友C:
找出电机的堵转的电流,俺就能给你算出来

网友D:
电动机经过绕组修理过后。由于铁芯片的绝缘受到破坏。绕组长度不一定平均。所以功率因素肯定要比原来的小。当电压和负载一定时电流一定会大一点。只要将保护电流调大一点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当然要在电机合格修理的情况下。

网友E:
如果功率因数取0.8,电压为6KV,那么计算出的工作电流是60.2A,这只是个计算电流,上下孚动10-15A是好正常的,这就要看负载的情况了

网友F:
应该是维修质量的问题

网友G:
电机修修就不好了

网友H:
線團匝數比原裝的少了,電機功率變大。鐵損變大,溫升增加。

网友I:
有可能修后的电机匝数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如何算
这样算出来的电流都大于电机铭牌电流,那是没考虑这个“η”.
楼主给出的已知数是算不出功率因数的.

网友J:
学习了,各位师傅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用了铝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用了铝线
500KW啊,知道修理费要多什么?更何况是高压的,这种电机试问哪位师傅敢偷工减料?修这个电机一般都是有资质的维修厂.个人很难达到工艺要求的。

网友L(2013-11-27):
修后的电机匝数不够,维修的时候少了匝数,还有就是装配没有装好

网友M:
帮你顶一下。

网友N:
估计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O:
,线被剪了拿去卖钱了
常熟崴立

网友P:
6.6KV 电压高就空载电流大。

网友Q:
学习了,电机方面的维修经验还是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