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PLC,编了星三角和正反转的程序,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3-09-24):
请大家指点:x0启 x1停 x2过载 y0电源 y1星型 y3三角
x0停 x1正 x2反 x3过载 y1km1 y2km2

网友A:
不错,应该再加以一个时间段

网友B:
程序上没什么大问题,实际应用上可能有很多问题。
星三角启动:如果电机没加变频器,不能立即反转,要加延时。Y0尽量改成M0,这样不容易出错,特别在换线的时候,而且还能节省一个点。
正反转:应该设置一个联锁,正转的时候按反转按钮失效,必须停止之后再反转,反转的时候也一样,这样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星三角转换的时候除了t0这个定时器延时以外,还必须加一个触点的延时,以防止触点电弧短路造成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应该再加以一个时间段
怎么加

网友D:
补充4楼的解释:解释让你在y1断电后需要再加一个定时器(延时)后接通y3。
你也可以直接在plc输出端子后门加Y1和Y3的互锁触点。

网友E:
有延时继电器会更好

网友F:
程序互锁同时,最好硬件上也进行互锁,这样安全
自我解救

网友G:
不错不错实践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