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欧姆龙CQM1报警 ERR/ALM !!!!!!!!!

楼主(2013-09-24):
公司有台比较老的CQM1模块式PLC,最近一个月报警三次,都是ERR/ALM,都是出现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断电复位后又用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带CPU模块,因为没有必要的编程电缆,所以不能在线监视,求各位前辈帮我分析分析有哪些原因,感激!

网友A:
请查找报警代码。这事问人没用

网友B:
不想用通讯线,用手持编程器也可以的。

楼主:
欧姆龙不是很熟悉,可以说陌生,老大你说的报警代码哪里查看???程序当中?

网友A:
郭工已经说的很高清,你不想用电脑可以用手编

网友C:
可能是IO总线错误,我这里也出现过这种故障,更换cpu模块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