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公司新做了一台机器,两个个气缸加一个松下伺服,两个气缸下来后,马达向后移动,完成后气缸复位,马达复位。现在关于ORG找原点不是很理解有几个疑问:ORG指令还需要在给脉冲
马达才能动作?当马达完成动作后,复位原点是用ORG还是用PLS2指令?关于ORG和PLS2这两个指令希望大神能通俗地解说一下,触发和限制条件如何用,手册上很迷糊。关于这个设备希望大神能给个更好的编程思路。动作顺序是马达先到极限点,再向前移动指定的距离,既是完成找原点,然后气缸顺序下来,马达后退指定距离,完成后,气缸顺序复位,马达回到原点。

网友A:
加我QQ271156864 给你个列题

网友B:
ORG你设置这里,

网友C:
求解答  伺服还没碰过

网友D:
复位原点肯定是用ORG了,外部用一个传感器做信号,感应到就回到原点,回原点方向在PLC设置----脉冲中设置。找到原点后用PLS2来走定长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