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光栅尺,编写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3-09-25):
现在在一自动锯床上用位移光栅尺检测料长度,用触摸屏显示出来,不知道三菱plc该怎么编程,光栅尺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求实例谢谢了

网友A:
与编码器一样的,光栅尺的输出信号,AB相接X0 X1,使用高速计数器,一个脉冲一般2丝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和编码器一样的啊,a b接x0 和x1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