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指令里的操作数中Z   K   .   U   J   BL都代表什么

网友A:
建议多看看手册和软件。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而且是日文版的,有好多东西都还不清楚,找不到,很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看看手册和软件。
[attachment=112347]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位置,我用的是日文版的,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位置,我用的是日文版的,不好找

站里面得work2是中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而且是日文版的,有好多东西都还不清楚,找不到,很感谢你的回答

你是日本的?
在对应的软件手册里面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