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跟三菱QD75P4定位模块

楼主(2013-09-25):
各位大神我们厂要做台设备,有22套伺服,我想用三菱的QD75P4模块6个 Q173CPU Q61P-A2供电模块一个,我要配多少个 I/O点呢?就只控制22套伺服和一个气缸,还有我选三菱的定位模块,用的是松下的伺服,对以后做程序影响大不?
虚心求教…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运动控制器呢?比如安川MP系列的.

网友B:
Q173如何用松下?

楼主:
以前没用到过这么多伺服,只要能达到要求就是了,伺服现在是回来的了,改不了的,就是控制器!看用什么的好,动作就是做个机械手只有4个伺服在跑来跑去,其余的就是在停机的状态下做个配方定个位就不动了
虚心求教…

网友C:
用QD75P4还有必要用Q173CPU?
QQ 20471661
半月谈

网友D:
实惠点用Q02CPU就可以了, 如不须要插补功能的话QD70P8/3个(须插补就得用QD75P4/6个),输入输出点数不多可选择(一个输入QX41,一个输出QY41P,基板Q38B,电源Q63P)。
HAIHUKUO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