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菜鸟求指教

楼主(2013-09-25):
如何用比较指令比较开阀电压和工作电压,求指导

楼主:
这两个电压时由触摸屏设置大小的,现在如何用比较指令比较他们的大小,求帮助啊,5555

网友A:
可以直接用 > = < 指令
也可以用 CMP
的电压值应该存在 DM区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中3-99的数据比较指令,不难

网友C:
谢 前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