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工程师,光洋PLC和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25):
各位高手,请教下,我现在手头上有光洋PLC DL-250,可以用光洋编程软件正常通讯。本人想做光洋和组态王通讯,但组态王6.55里面的设备驱动没有光洋PLC可选择,那应该选择什么,应该怎么设置,希望有做过的高手能给我提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modbus协议属于通用协议,你看看你的PLC还有没有串口,看看和组态软件连接试试

楼主:
PLC有串口,就是和PLC编程软件通讯就是用串口,现在我用的线也是编程电缆。如果用MODBUS通讯的话,组态王里面就选“莫迪康--MODBUS RTU”,对吧,那我PLC里面要怎么设置,这个要请教你下,因为我没做过MODBUS通讯。如果你没有光洋PLC,可以用其他PLC给我个例程,让我参考下,先谢谢了!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光洋PLC编程的时候要将CPU的状态拨到TERM,之前是没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把CPU的状态拨到RUN,和组态王MODBUS通讯就正常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