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无正文)

楼主:
坐等  大神你在那
半月谈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能否说清楚一点呀?
HAIHUKUOJI

网友B:
你去这看看指令的用法吧。y0,y1只能作脉冲输出接口用的吧。

网友C:
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 DDRVA D4 K7000 Y000 Y002
-------                                DDRVA D6 K7000 Y001 Y003这样写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 DDRVA D4 K7000 Y000 Y002
-------                                DDRVA D6 K7000 Y001 Y003这样写才是正确的

我可能没说清楚   我用的是FX-3U 。   Y0 Y1 Y2都是可以输出 脉冲串信号

网友D:
Y1,Y2,Y3输出的是脉冲串,脉冲方向是Y3,Y4,Y5控制的,

网友E:
是很神奇啊,练资料都不看就提问了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F: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Y1,Y2,Y3输出的是脉冲串,脉冲方向是Y3,Y4,Y5控制的,

刚刚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就是还是一样、脉冲数如果不用寄存器的话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很神奇啊,练资料都不看就提问
   说话先过滤一下好吧 。

网友G:
怪了...直接用K值可以.用寄存器就不行
老兄...你寄存器用gx works2輸入.用到16bit了(要用32bit).但基本上要同6樓說一樣使用對out

网友H:
在做正反转时,观察方向Y点有无变化,如果没有的话,就先不用寄存,直接改为1个K值试试,再改为1个负的K值试试,只要电线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