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AB,编程软件。

楼主(2013-09-25):
:RSLogix5000 安装好了,可是是英文版的不知如何翻译成中文

网友A:
如果是支持中文版的,则安装后就是显示中文的,否则只能是显示英文的。知道最低的中文版本是15.3的版本。

网友B:
ab的软件都不支持中文的。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C:
用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D:
有中文版的,AB PLC编程软件SLC500Core 中文版本8.1,可以下载的。

网友D:
AB 安装软件--RSLogix5000V19CN,也是中文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b的软件都不支持中文的。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E:
编程软件都大同小异,思路都有一样。
不过要留意批处理指令和新的程序块指令,这样会节省很多程序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