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如题。请帮忙看一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貌看接线没错,图片不全。应该可以读取扩展地址。查看一下CPU222的扩展要求。

楼主:
怎样查看

网友B:
只看到模块电源接线看不到信号输入输出接线

网友A:
去系统块查看EM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系统块查看EM配置吧
那里只有智能模块可以配置

网友C:
在该菜单查看是否有扩展模块地址。
或在程序中编程控制输出点看指示灯状态。

网友D:
上个月我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换一个扩展就好了.

楼主:
在这里已经查看过了,并没有模块信息

网友D:
看看连接线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