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伺服多位置控制

楼主(2013-09-25):
目前有X,Y两轴伺服多位置控制, 比如:开机启动 X轴前进10MM,到达10MM后Y轴快速前进5MM,再慢速前进5MM,然后Y轴后退到原点位置,然后X轴再前进10MM.......以此类推 X轴需要走6段位置,Y轴一样需要走两段位置。不知道有什么好点的控制写法,目前我尝试了两种方法:1种 用丢数据的方法,第2种使用多个定位指令方式。
不知道各位大大还有什么好方法? 可否使用变址丢数据的方式呢
?

网友A:
用绝对控制吧

网友B:
做这个你可以用绝对位置指令和相对位置指令,如果用西门子S71200 PLC做的话就更方便了,直接用一个TABLE运控指令,
在软件里面组态好你要的动作下载到CPU就可以了,而且组态的时候当前页面上还有曲线线显示,非常直观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绝对位置指令, 我的问题是:是写成一条绝对定位指令 然后用MOV进行多次丢数据的方式还是写成多条绝对定位指令的好呢?

网友C(2013-11-06):
你这种做法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