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一个三菱FX2N安全保护程序

楼主(2013-09-26):
用光幕做一个安全保护装置,请问程序怎么写
当检测到危险时,设备暂停动作,发出警告,然后人为按下复位开关,设备继续前面没有做完的动作。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只要有输入一个X就可以了

网友B:
还需要考虑定时器 还有一些变量的暂停问题
请教一个三菱FX2N安全保护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