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问题

楼主(2013-09-26):
各位高人:有一设备是三位四通电磁阀中位是保持型的。控制一个油缸,现在油缸只能上升不能够下降,这是电磁阀的问题吗?请各位高人指点,电磁阀是新的,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控制或者是油路的接管问题,因为我以前也接触过,后来发现是控制没有做好,

网友B:
简单的方法:直接用起子捅一些电磁阀阀芯,看油缸动作。油缸没有动作的原因可能是进油回路或者回油回路不通。

楼主:
电磁阀都动作,把油管取下来按开关,上升和下降的油管都有油出来而且很大的油,接上油管后只有上升正常,而下降时刚刚有一下动作,动一下就不动了,而且好像听到有很大的响声,油压表压力很大,说明管路是回油不通的现象,但是电磁换向阀是新的而且又是跟外面的老板作。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把泵的泄压口调大一点,或者是工作如图 A和T不通。换新的

网友D:
楼主你先查一下电磁阀是否得电?如未得电就查线路。如得电就查一下电磁阀是否卡住?卡住分二类:1 阀芯卡住 2 电磁铁芯卡住。

网友E:
看一看是不是机械的问题。还有你可以把油管对换一下。这样下的时候就是上升了。

网友F:
油缸上是否有液控单向阀,卡死的话就会出现你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这个问题搞定了因为没有液压图,只能看实物在调节时看到三位四通阀的最下面有个单向溢流阀,中间有个叠加的控制三位四通阀的不知道是什么阀,四个孔 左右两个孔中有一个喇叭一样的东西在里面,调节这个阀后下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G:
应该是液压缸有问题、

网友H:
液压缸串腔

网友I:
这种问题看看阀心,,

网友J:
首先恭喜你故障排除。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上面是电磁方向阀,中间是节流阀,下面是液控方向阀。中间叠加的那个玩具可以分别调节上下的速度。如果调整的不合理它就罢工了

网友K:
恩是液压缸串腔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L:
看一下油缸吧 我处理过活塞脱落和你说的有点相似

网友M:
液压缸只能上升有以下几种情况:1、如果是只上升不停止,可能是电磁阀阀芯被卡;2、如果通电上升,不通电停止,可能是a、阀芯被卡;b、电磁线圈已坏;c、没有电源通过线圈。阀芯被卡的原因:1、电磁阀质量不好;2、阀芯处有异物;3、电磁阀的紧固螺栓受力不均。
正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