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就是一直保持一个状态的,像欧姆龙里的P_on 就是一直保持开关打开 三菱里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A:
三菱使用特殊继电器来实现,如FX系列的M8000,Q系列的SM400等

不同于欧姆龙的是,三菱并没有为这些特殊继电器建立符号表,因为同一系列使用相同的特殊继电器,并无特别的区别。而欧姆龙同样是C系列,CPM和CP系列的位置有不同,所以欧姆龙的软件会建立符号表来实现。

Good Luck~

楼主(2013-11-28):
引用 网友A:
三菱使用特殊继电器来实现,如FX系列的M8000,Q系列的SM400等

不同于欧姆龙的是,三菱并没有为这些特殊继电器建立符号表,因为同一系列使用相同的特殊继电器,并无特别的区别。而欧姆龙同样是C系列,CPM和CP系列的位置有不同,所以欧姆龙的软件会建立符号表来实现。

Good Luck~

thanks very much   请问 知不知道     多CPU 间共享软元件(U3En\G □ )    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