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7-300PLC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6):
大家好,因一个小项目需要使用工业以太网通信,所选CPU为CPU 314C-2D/PN (24DI/16DO/4AI/2AO),订货号:6ES73146EH040AB0;交换机: XB-005,5口。请问CPU到交换机再到PC之间怎么连接和设置。硬件需要怎么组态?先谢谢各位了,第一次使用以太网通信,完全小白,望详细解释下,或发邮件至
2878505352@qq.com
.

网友A:
网线1,一头插在PLC的PN口,一头插在交换机上,网线2一头插在PC的网卡上,一头插在交换机上。
然后打开Step7软件,在PLC菜单下选择Edit Etherent Node,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填入CPU一侧的MAC地址……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