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请做过循环水系统的给点建议!

我有一个项目,3个循环泵2用1备(用软启动启动),每个循环泵后有一个电动阀,根据泵的原理----先启泵后开阀,先关阀后停泵。
问题: 一般水泵的控制时现场启停,还是用远程启停,现场做手动!
       水泵故障时肯定是先停泵后关阀!

另外管道加有机械式流量控制阀,由4台冷却塔对循环水降温,每台塔出水口有一个电动阀。
问题: 冷却塔出水口的电动阀在什么状况下关闭,
       我是想把冷却塔后的阀门在触摸屏上作手动开关,不加入自动控制系统。但又感觉不太合理。
       如果后面的阀门自动开关,又会对系统流量产生影响。
系统简图

        有经验的朋友给些资料或给点建议,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朋友一般是远程控制,当然你说这个可以用温度和流量来控制打开阀开度大小。

网友B:
你就是专家,要拿出大师的范儿来,发现问题在及时改正,经验是实践来的,没有完全的合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答,   继续顶, 一个项目的完善需要集各家之所长!!!

另外本控制由于涉及国家安全! 此项目是国防所用!   所以不敢大意,我想尽我所能,尽量完善此项目,为国防安全奉献一点力量!

PLC使用西门子S7-300系列,   CPU314C-2DP   扩展模块估计要8-10个,

所有电机流量都要采集,   阀门和电机都需要手动自动可切换, 电机要2用1备。

网友C:
干嘛非要搞得这么复杂啊,单独控制不要这样啦,我们厂的冰水机都用到冷却循环系统,控制很简单,每组冷却水塔都采用单独控制(一个冷却塔配一台循环泵和一台冷却风扇),非常简单的,而且还非常节能!你们用那么大的泵得耗多少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非要搞得这么复杂啊,单独控制不要这样啦,我们厂的冰水机都用到冷却循环系统,控制很简单,每组冷却水塔都采用单独控制(一个冷却塔配一台循环泵和一台冷却风扇),非常简单的,而且还非常节能!你们用那么大的泵得耗多少电啊!

这个设计就是这样的,我最近做的项目也有像你说的分开做的。具体工艺怎么考虑的我不明白,我只做控制,只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所以要了解一下。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既然你这么做,那还有一个就要考虑节能问题

网友E:
学习一下思路啊

网友F:
这个很像我曾经做过的中央空调群控系统

网友G:
我们有一套关于多晶炉用的水循环系统,和你说的有点像,有兴趣的话QQ联系,597324808

网友H:
设计流量定量控制系统就可以了.可以精确控制各个电机启停.有需要可以联系李工:15978197069
www.pushi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