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台达PLC

楼主(2013-09-26):
台达EH64点PLC输入输出指示灯一起闪动,运行指示灯正常启动继电器跟着跳动,求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程序 或 外部短路

网友B:
可能是信号干扰

网友C: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输入点光耦有点短路,时好时不好,后来打开PLC换掉就好了

网友D:
线路有短路现象,造成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开关电源保护的过程中会一直检测外部电路是否恢复正常,一般都是直接短路保护了,你这种现象说明开关电源是杂牌的,开关电源保护电路不完善,所以会这样,没有一直保护!

网友E:
1楼正解

网友F:
PLC电源电路故障,或者PLC的输入输出点有接头短路现象,使PLC电源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问题已解决,原来是PLC内置电源24V稳压集成块不良引起的,内部电源不用利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G:
一楼正解

网友G(2013-11-27):
程序吧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成套机械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台达PL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