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一公司让设计冲床自动送料,料竟然是50X50mm,长达6米的方管,成料在1.5米到1.8米之间变化,要求每一根开始一端先截去30mm,然后正常截断,如果有剩余不够长的抛掉,自动上第二根料,下料要迅速,因为要求速度。初步的想法是:做个斜45度的架子(料是斜45度上料的),一次可放10根料,用气缸分料,每次放一根,第二根准备,放下的原料靠自身重力滑入V形槽,在感应器得到料原已经在V形槽上,并且位置正确后,伺服电机通过滚珠丝杆带动夹钳从原位向左移动,这个移动只是单纯的移动,当移动至夹钳右侧的感应器时开始计长度,比如原位到切刀的距离是100mm,就让夹钳在130mm处钳住原料向右移动,当到达原位时,原位感应器得信号,在靠刀口处再设一夹钳将料夹住,得到这个夹钳的夹紧信号后,冲床冲下,同时移动夹钳张开,从原点开始按设定值向左移动,到达设定值后夹住原料,靠刀口的夹钳张开,得到夹钳张开和冲床提起的信号后,移动夹钳开始按给定的长度送料,得到定位结束信号,靠刀口的夹钳夹紧,冲床下切,同时移动夹钳张开,按给定的值向左移动,如此循环,当切完设定的数量后,靠刀口的夹钳张开,抛掉余料,分料气缸放下下一根料,如此循环,下料设一气动机械手下料(或传送带),用触摸屏设定长度和数量,。
        不知这样的设计能不能实现,整个机构设计和编程由我一个人完成,那公司有两个方案:1、全部材料和设计及安装由我负责;2、材料由他们负责,我负责设计或安装。
        以前还没做过这样的项目,不知选哪个方案好,报价两个方案各报多少才合适,有无做过类似项目的同仁,请你们帮忙分析可行性和合适的报价,谢谢!
         这个项目的的难点估计是送料时,如果速度过快产生惯性,原料估计在50到60斤之间。

网友A:
为什么用伺服呢?最好用油缸、简单、便宜。油缸死定位

网友A:
长的话可以二次送料、三次送料

网友B:
料太长,速度是个问题.冲床送料系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伺服呢?最好用油缸、简单、便宜。油缸死定位

之前也想过用油缸,但是他们说长度要经常变换,所以就改伺服了,这样好让他们在触摸屏上输入长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的话可以二次送料、三次送料

这样的话速度上不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太长,速度是个问题.冲床送料系统做过.

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那就在弄个自动裁料机啊    1 先裁料   再送料  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材料长短的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在弄个自动裁料机啊    1 先裁料   再送料  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材料长短的问题了啊

都裁了就不用再送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裁成合格的尺寸,而非材料长短的问题。

网友D:
画个草图,给你个思路.哈哈

网友D:
说明.;动压轮(用作物料移动的动力)可以联动(3个用一个连杆,而且可以打开压下,这样可以用一个电机)或者3个定压轮。下面放一动压轮.控制动压轮来确定长度,.一个光探(或其他)放在头部用来确定30MM长度,同时控制后面物料的到位,2个光探用于确定是否小于1.5M,(小于1,5的话压轮反转退废料),再用一个光探确定物料是否到位(是的话链轮停止送料).切刀用两把(可以抬起,落下)一把切30MM.一把也可以做成移动的,用于控制长度.另外切刀可以在压下前转动,也可以一直转动.槽不用连体,切刀的地方空开,这样铁末就下去了,有了这些下面的就是程序了。
问题1;物料落槽后方管如何确定是否放正.问题2切刀下压的力度和到位台刀。
纯粹吓想哈哈

网友E:
我是做五金的。你说的是方管。意思就是空心的。空心材料是不可直接用冲床切断的。除非切断后不要求两头是方的。切断机和送料机有很多。你参考一下别人的做法吧。
  • 下载积分:+3(wenludere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动压轮(用作物料移动的动力)可以联动(3个用一个连杆,而且可以打开压下,这样可以用一个电机)或者3个定压轮。下面放一动压轮.控制动压轮来确定长度,.一个光探(或其他)放在头部用来确定30MM长度,同时控制后面物料的到位,2个光探用于确定是否小于1.5M,(小于1,5的话压轮反转退废料),再用一个光探确定物料是否到位(是的话链轮停止送料).切刀用两把(可以抬起,落下)一把切30MM.一把也可以做成移动的,用于控制长度.另外切刀可以在压下前转动,也可以一直转动.槽不用连体,切刀的地方空开,这样铁末就下去了,有了这些下面的就是程序了。
问题1;物料落槽后方管如何确定是否放正.问题2切刀下压的力度和到位台刀。
纯粹吓想哈哈

呵呵,谢谢啦,我这个是冲床,很大台的,你的思路是对的,我也想到用压辊来送料,但是压辊估计要安装到冲床上,空间估计不足,这个也可做后备方案,看能不能优化满足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做五金的。你说的是方管。意思就是空心的。空心材料是不可直接用冲床切断的。除非切断后不要求两头是方的。切断机和送料机有很多。你参考一下别人的做法吧。

管是空心的,所以他们没有从正面切,而是翻了45度,从棱角切下,变形不是很明显,切下的料还要焊接,变形完全在可控范围内,送料的方法很多值得借鉴,只是料太长,问题点比较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有点棘手。

网友F:
請問您那方管有焊接角嗎?會變形是其中問題
鍵議還是用追剪方式做連續供料 由沖床前加譯碼器跟光電方式處裡

給您參考

网友G:
又要精度高又要速度快,可是都应该有个极限吧,客户就是喜欢瞎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您那方管有焊接角嗎?會變形是其中問題
鍵議還是用追剪方式做連續供料 由沖床前加譯碼器跟光電方式處裡

給您參考

谢谢,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要精度高又要速度快,可是都应该有个极限吧,客户就是喜欢瞎叫。

他们要求比人工的要快。

网友H:
50方管怎么冲都会变形的,不如用个推拉锯,来回切,一次放个20-30根料,想速度快,用2台锯或3台锯,也比冲床成本低哟,只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50方管怎么冲都会变形的,不如用个推拉锯,来回切,一次放个20-30根料,想速度快,用2台锯或3台锯,也比冲床成本低哟,只供参考。

我们目前也有个类似的案子  。。

原料是很长的型材     也是要切断

打算使用电动锯条  锯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