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上路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9-26):
想做一个用编码器来定长 然后PLC来执行切割的程序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A:
新手么,还是简单的程序先学习学习
你弄个编码器定长,还要弄个触摸屏输入长度
如果是新手,搞不定的,就算有大神指点你了,你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