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解决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09-26):
本人用压力变送器给231模拟信号,然后经过组态设定上下限,来实现补水功能。但问题出现在模拟信号浮动,在梯形图上看到采集进来的信号老是漂移,时补水泵太频繁启停。求大侠帮忙解决,谢谢了。加急。。。。。。。

网友A:
是干扰问题,可能模拟量的线经过了什么干扰源,绕过它,再看如果不行的话,将线换成屏蔽线,单端接地,同时可以将你采集的信号通过写程序来过滤。(多次采集求平均值) QQ群314713368

网友A:
是干扰问题,检查模量信号线绕过干扰源,写PLC过滤程序,(多次采集求平均值),再不行换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B:
可以采用多次采样后取平均值,也可以增大取样时间方式。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