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点. win7系统

楼主(2013-09-26):
欧姆龙解密软件安装完.打开时提示Component'MSCOMM32.OCX'or one of its depende冖ncies not correctly registered: a file is missing or invalid. 请大侠们指点. win7系统

网友A:
你安装的是英文版吗?我安装的是CX-PROGRAM 7.3中文版,安装后启动显示:无法创建内存卡OCX,重新安装程序。我的操作系统也是WIN7,是不是同一个原因?

楼主:
你是什么软件?

楼主(2014-02-22):
CP1E通信一会儿出现通信错误,所选端不存在,把通信线拔掉再插上去,打开编程软件又好了,请大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