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公司买了一台二手的西部慢走丝   第一天和西部代理商的技术员试机  各轴都是好的   晚上没有关电  第二天来看   X轴伺服报警   X轴伺服有电但数码管不亮   电源灯也不亮   把Y轴的伺服驱动对调  X轴好了。   他们的技术员说这个伺服要到日本去维修要一万多RMB      要我们自己先找一找  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型号,能找到他们帮设参数  由于是安川的伺服 SGDH-04AE   新的是找不到了  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的    现在请他们技术员帮忙设参数,他们说不管。   想问一下师傅   像这种慢丝  X轴和Y轴的参数一样吗? 把Y轴伺服里的参数抄下设到X轴里行不行?  有没有搞过的师傅?  能不能给个参数表?   谢谢

网友A:
建议下载一个伺服设置软件 把原来有问题的伺服驱动器参数全部读取出来,然后下载到你更换的伺服驱动里面去。

楼主:
可是以经坏的通电没反应了啊

楼主:
没有人修慢走丝?  给点建议啊    我还顶!
jxh668

网友B:
没办法的可以拿给我

网友C:
建议下载一个伺服设置软件 把原来有问题的伺服驱动器参数全部读取出来,然后下载到你更换的伺服驱动里面去

楼主:
有问题的伺服电源灯都不亮了    拆开无从下手啊!!!

楼主:
Y轴里面的下到X轴里行不行?

网友D:
伺服放大器应该是里面开关电源故障,只要有电子维修经验可以修好

网友D:
电源灯不亮肯定开关电源无输出,维修应该不难

网友D:
如果实在不敢修里面电源电路,可以买一个二手伺服放大器,将其电源板拆下替换这个坏的,因为是电源故障,坏伺服CPU仍然保存之前参数

网友D:
Y轴的参数不一定与X轴相同,最关键的是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这个与电机每转的位移量、指令脉冲当量、编码器每转的脉冲个数有关

网友D:
坏伺服器估计是电阻开路或开关管坏

楼主:
我觉得还是11楼师傅靠谱 先试试 希望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但是现在设备在我们江苏工厂 我现在在上海 10 4过去搞

楼主:
按11楼师傅做了 伺服是没有问题了 参数也能看到了 都抄下来了 就是那台机系统又丢了 不然的话就可以试机了

网友E:
X轴和Y轴的个别参数是不一样。建议慢慢调整电子齿轮比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