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各位工友们:本人一普通生产车间的维修电工,因为平时喜欢在外面接点小小私活做,一般情况搞电气维修只是维修好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工程量和工程时间也就好算。

但是, 这次接了一个工程,是调试一台机械设备的电气和液压。
具体的内容是:
电气箱的安装(线路已安装好只要装到设备上就行了),

五个液压缸的油路软管连接,其中包含:各个油管的接头安装,

油路有三个三位四通阀一个主系统阀,(没有图纸),

   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想到,比如:电气箱内部接线线号错误,支路油管接头有漏油现象,机械方面有不良,等
我个人认为两个人一天时间应该可以了,到最后因为没有液压原理图而使工程时间增加,工钱就不用说了,人是累得半死,
所以:我想请教工控的大师们你们在接工程的时候是怎样算一个工程需要多少时间,多少钱一天或者工程价是怎样算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要按你的工程量,要按小时收费。一个小时50元左右。

网友B:
我只能佩服楼主的勇气和胆量
没有液压原理图而且对液压并不精,对设备工艺也不熟悉,这样活也敢接?
电气控制要和液压原理图,设备工艺要求相结合,不清楚怎么编程?
情况不明,考虑不周,后期必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问题,只能和老板商量着办,看运气吧!
希望你能遇到个好商量的好老板!

网友C:
给自己定位:安装,调试,维护,维修,本身就不同的范围,工价不好定义。

按你的描述,这是设备本身质量就有问题,电气成套设备中电路线号错了,液压漏油,又没有图纸,不说危险系数高,是你胆子大,赶紧喊厂家的人过来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因为在原先有一台这样的设备,我只是看过,没有仔细去记录该设备的相关信息,电气箱的电气安装厂家都装好了,不 过他们没有试验,我只是把电气箱安装在设备上然后把现场的电气连接,
  通过我一个通晚的加班把他搞定了,而且,运行正常,因为是一个搞机械组装的朋友介绍的跟他一起搞这个设备,他负责机械的装配,我负责电气和液压,在机械和电气同等 的情况下,是要配合才是最完美的,只是决得工价和工程量自已不会算,所以想请教各位论詓的朋友。

网友D:
慢慢来  考虑全面

网友E:
哥们,你的胆子很大,不清楚机器的工作原理的情况下,敢接单。还是分析过后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