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变频自动卷染机方向问题

楼主(2013-09-27):
各位师付好,现在我有一台单变频自动卷染机,是嵌入式系统的,这台机器现在不管A辊和B辊朝哪个方向转动,显示屏上都是+方向,调换电机线路的话就变成-方向。按道理A辊转动的时候应该是+方向,B辊转动的时候应该是-方向才对,哪位了解这种机器的师付请帮忙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一,变频设置了禁止反转
二,如果是文本输入速度,可能正数为正转,负数为反转
供参考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吧?是正常运转显示不正常还是运行和显示都不对啊

网友C:
试试调出触摸屏里变频器参数看看是不是正确啊!这个触摸屏密码不知道是不是F0到F5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这几天有事忙了,没有时间上来,这种文本显示器里面没有变频器参数设置这个了。现在机器运转是正常了,(因为初次接触这种机器,按机器转了就感觉正常了)但不管按上卷还是退卷它都显示+0001以上,如果换电机线呢又变成-0001以下,始终+0001和-0001,哪位师付接触过这种机器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