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关于脉冲的编程问题,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13-09-27):
X0通过编码器连续输入脉冲,Y0连续输出脉冲。要使Y0输出的脉冲数总是X0输入脉冲数的30%怎么写程序?

网友A:
直接用編碼器的脈沖控制伺服不行嗎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是我遇到,可能会用这样做:
用高速计数器读出x0的值,三菱FX中好像是C235对应X0,
高速计数器是32位运算
LD X0 OUT C235 K999999 开始计数
DMOV C235 D100 计数器值转到D100
DMUL D100 K3 D200 乘3
DDIV D200 K10 D300 除以 10,忽略余数
然后用发脉冲指令,32位前面加D(PLSR PLSY DRVI DRVA),D300就是脉冲数量

网友C:
如果是需要输入输出脉冲同步,需要用具备手动脉冲输入功能的PLC。三菱FX2N-10GM、20GM ,定位模块QD75;台达DVP-10PM、20PM都有这样的功能,具体应用你要看下说明书。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内,脉冲指令执行完成,用M8929, 复位RST D100

网友D:
三楼说的有理, 但是三楼有点需要纠正下,用X0对C235高速计数不需要用XO接通,只要C235是接通的就进行计数,所以LD X0是不对的
QQ 20471661

网友E:
我给你个台达PLC手轮控制伺服的程序,但是不可能跟你说的那么准,你参考一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