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有关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为什么这里的R204和R206都是0?如果改成16位运算又不是0

楼主:
忘了说了,这个是永宏的plc

网友A:
没用过永宏的

网友B:
没用过永宏

网友C:
呵呵,没有用过,都是用牌子响亮的

网友D:
我也是只看过没用过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R154、R120可能数据格式问题,正确应该是10进制。指令是10进制转浮点。

网友F:
显示的R154,R120是16位的数据,应该是你的R155,R121寄存器有16位数据造成
飞刀,又见飞刀

楼主:
7楼说的有理,但我不是很理解。8楼说的我也不理解。如果那两个寄存器有数据的话应该不是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