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西门子M430变频器多段速参数的设置
(2009-02-28 19:56:38) 转载▼
标签:多频率/pid设置
分类:变频器

    多段速功能也称作固定频率/PID,就是设置参数P1000=3的条件下,用开关量端子选择固定频率的组合,实现电机的多段速运行。可通过以下4种方法实现:
1。直接选择(P701-P706=15)每个DIN对应一个固定的固定频率/PID
    这种方法最多可以选择6个固定频率(P1001-1006)/PID(P2201-2206)
端子号    数字量输入    频率/PID代号    对应参数设置    频率设置    PID设置
5    DIN1    FF1    P701→15    P1001→    P2201→
6    DIN2    FF2    P702→15    P1002→    P2202→
7    DIN3    FF3    P703→15    P1003→    P2203→
8    DIN4    FF4    P704→15    P1004→    P2204→
16    DIN5    FF5    P705→15    P1005→    P2205→
17    DIN6    FF6    P706→15    P1006→    P2206→
  注:当多个选择同时激活时选定的频率是它们的总和。但必须有启动命令的输入
2。直接选择+ON命令(P701-P706=16)
     这种方式,数值量输入既选择固定频率/PID(同上),又具备启动功能。
3。二进制编码选择+ON命令(P701-P704=17)
     这种方法最多可以选择15个固定频率(P1001-1015)/PID(P2201-2215).各个固定频率的数值如下
对应参数设置    频率/PID代号    频率设置    PID设置    数字量输入
                DIN4    DIN3    DIN2    DIN1
P701→17    FF1    P1001→    P2201→                   1
P702→17    FF2    P1002→    P2202→              1
P703→17    FF3    P1003→    P2203→              1    1
P704→17    FF4    P1004→    P2204→         1
     FF5    P1005→    P2205→         1         1
     FF6    P1006→    P2206→         1    1
     FF7    P1007→    P2207→         1    1    1
     FF8    P1008→    P2208→    1
     FF9    P1009→    P2209→    1              1
     FF10    P1010→    P2210→    1         1
     FF11    P1011→    P2211→    1         1    1
     FF12    P1012→    P2212→    1    1
     FF13    P1013→    P2213→    1    1         1
     FF14    P1014→    P2214→    1    1    1
     FF15    P1015→    P2215→    1    1    1    1

4。通过固定频率/PID的位(共6位,FF1-FF6)进行随意的DIN设置(P701-P706=99)
这种方法最多可以选择6个固定频率(P1001-1006)/PID(P2201-2206).各个固定频率的数值如下:
对应参数设置    频率设置    频率
选择位    频率
选择方式    频率
选择位(来源)    数字量输入
                    DIN6    DIN5    DIN4    DIN3    DIN2    DIN1
P701→99    P1001→    0    P1016→1    P1020→
722.5
722.4
722.3
722.2
722.1
722.0
P702→99    P1002→    1    P1017→1    P1021→
P703→99    P1003→    2    P1018→1    P1022→
P704→99    P1004→    3    P1019→1    P1023→
P705→99    P1005→    4    P1025→1    P1026→    任意输入一个
P706→99    P1006→    5    P1027→1    P1028→
对应参数设置    PID设置    PID
选择位    PID
选择方式    PID
选择位(来源)    数字量输入
                    DIN6    DIN5    DIN4    DIN3    DIN2    DIN1
P701→99    P2201→    0    P2216→1    P2220→
722.5
722.4
722.3
722.2
722.1
722.0
P702→99    P2202→    1    P2217→1    P2221→
P703→99    P2203→    2    P2218→1    P2222→
P704→99    P2204→    3    P2219→1    P2223→
P705→99    P2205→    4    P2225→1    P2226→    任意输入一个
P706→99    P2206→    5    P2227→1    P2228→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在我看来参数设置是一件头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