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三菱Q系列 程序里面有个M2102和M2101,没有输出M2102和2101的语句,如SET m2102等,也不是触摸屏上的地址,设备自动运行时候会有通断。怎么回事,各位大侠帮助啊?

网友A:
引用楼主valentine_xu于2013-09-27 18:35发表的 Q系列问题求解 :
三菱Q系列 程序里面有个M2102和M2101,没有输出M2102和2101的语句,如SET m2102等,也不是触摸屏上的地址,设备自动运行时候会有通断。怎么回事,各位大侠帮助啊?

诸如:Mov HFf K4M2098,并不需要M2100,M2102,但是实际上的确操作了M2101,M2102地址了。

要更深入的探讨,请上传你的程序。

Good Luck~

网友B:
1楼已经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下面这个DECO指令是不是的,大侠!

网友C:
看具体的整个程序啊

网友D:
还有一些特殊模块,会自动占用一些M和X。 这些M和X的通断受模块的状态控制。

网友E:
DECO  译码指令  所以你那两个地址会 通 断    取决与D110里的值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F:
把各Q系列的程序写成一条一条的NETWORK, 糟蹋了Q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