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铣床离合器判断

楼主(2013-09-28):
我的铣床就是进给正常就是工进退回没有快退,XA5032铣床进给箱电磁离合器开起来没有反应 我量了电压没有36V 我把线拆下来在量就有电压 可能是离合器短路了吧 我没有搞个这个 急求大侠们 是不是我的离合器坏了

楼主:
就是没有快退 一切正常

网友A:
学习铣床来的

网友B:
火线对地短路,建议把电关掉,量火线与机壳的电阻,如果电阻小就是了。一般都是火线破皮,包下就好了,没什么大事。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电刷对地电阻值应该30欧左右,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注意观察控制离合器的继电器或电磁开关是哪一个,再确定前级36V正常,测量离合器对地电阻,如果都没问题,改用一个36V电灯泡代替离合器测试,灯亮,离合器问题,灯不亮,检查继电器或电磁开关!因为单纯的用表量,是不一定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半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对了,还应注意整流电路有无故障

网友E(2013-11-20):
5楼的说的很好